[技术问答]
n76e003的p2.0能否做中断输入

楼主(2017-10-24):
n76e003的p2.0能否做中断输入?试了一下貌似不行。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复位引脚,不建议改成其他用处

网友A:
复位脚为施密特触发输入,用以外部复位信号复位芯片。内部带上拉电阻,外部只需接下拉电容,即可稳定工作。
感觉这样的管脚是不能作为中断用的。

网友B:
应该就是不行,一般都不会用这个功能的作为其他功能使用的

网友C:
楼主的IO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