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这个线怎么画比较好

楼主(2017-10-24):
PCB, pc, AC

第一种

  第二种

有时候类似的这种线很多,但是看很多人都是第一种方式,我个人习惯第二种方式,到底哪种好呢?

楼主:
没传好,重新上传了

网友A:
我是第二种用的多

网友B:
对于“复位信号”(NRESET)而言,应该是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就简洁性而言,图二简洁一些。

网友C:
都不好,两个焊盘散热面积不一样大,回流焊时,容易立碑

立碑就是过回流焊之后,器件站起来了。是从生产的角度说的。 但是是否这样容易造成立碑,我不清楚。
立碑是什么意思呢? 那怎么好? 回流焊不是进了焊接炉里面了吗,我很多焊盘直接和地连接,甚至都不用热焊盘,也很少有虚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复位信号”(NRESET)而言,应该是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就简洁性而言,图二简洁一些。
...

不要关注是什么信号。。。
针对于大部分信号而言,这两种方式的优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关注是什么信号。。。
针对于大部分信号而言,这两种方式的优劣
...

电路走线,必须关注其上的信号特性,高频(乃至微波)信号下其PCB布线极为讲究。

你所谓的“针对于大部分信号而言”,应该理解为通常的低频信号。这种情况下,你所给的两幅图对于信号传输而言,没有本质性的差异。

确实,低频下什么样的都能用,就是想着稍微高一点与要求的怎么处理

网友D:
要求不高,都可以,要求高,都不行.
最好在顺手的情况下按高求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都可以,要求高,都不行.
最好在顺手的情况下按高求画.

高要求的应该咋弄?类似于这根线这样的形式的有很多,实在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要求的应该咋弄?类似于这根线这样的形式的有很多,实在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

我是萌新,不过感觉很美观,对称。
再挂个泪滴
赞一个
正解

网友F:
好评就应该给T叔这样的,简单明确,一针见血。

网友G:
一条复位线,
拉去这么多地方就不是什么好事;

然后就有“我的板子在打静电时被打死了”。

应该考虑一下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干。

网友H:
就没想过把这个零件竖着放吗?这样导线横着左进右出,中间再进一条,不是更好吗?

网友I:
11楼T叔给的是一种不错的办法,
再就是楼主的第二种+泪滴处理,
楼主的第一种一般不用。

网友J:
诸位研究得真细致。

网友K:
第一种有锐角,一般不用,也难看。但是对于复位信号,其本质性能是没啥差别的。从美观性方面也难以接受。

网友L:
高频我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M:
T叔正解

网友N:
同意T叔的建议是优选的方案

网友O:
按我的习惯会加粗线路

网友P:
器件换个方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C:
都不好,两个焊盘散热面积不一样大,回流焊时,容易立碑

立碑就是元器件没焊好,直立了起来啊

网友R:
第一种好

网友S:
走线最好不要锐角和直角,直角走线要加处理

网友T:
一般的三叉线,我们会加块铜皮

网友U:
当有多种画法都可满足时,我按照能体现信号流方向的方法画。这样便于调试、维修

网友V:
y型走线啊

网友W:
2个焊盘铺铜一样大最好。保护焊盘,另外防止立碑。这个3.3V的铜太多,RESET边需要增加铜

网友X:
T叔的最好~

网友Y:
请问,这些走线比楼主两个图好在哪里?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Y:
请问,这些走线比楼主两个图好在哪里?谢谢!

哈哈,好不到哪里,看着顺眼就是.频率不高,怎么蹦达折腾都行.高频走线得按规范.

网友Y:
引用 网友E:
哈哈,好不到哪里,看着顺眼就是.频率不高,怎么蹦达折腾都行.高频走线得按规范. ...

谦虚了。

要是我肯定是第二种走法。

第一走法,存在锐角,一般来说应该避免。尽管不是频率比较高的信号。

网友Y:
引用 网友C:
都不好,两个焊盘散热面积不一样大,回流焊时,容易立碑

你确定这样容易立碑。

我画的板子,基本都存在这样的一头大,一头小的走线。但是还没有碰到立碑的情况。

不知道什么量级被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Y:
你确定这样容易立碑。

我画的板子,基本都存在这样的一头大,一头小的走线。但是还没有碰到立碑的情况。 ...

可能你的回流焊设备比较高级,我的是抽屉式的,焊盘引线一头大一头小,经常发生立碑,后来百度了一番,改变了画法,就没有立碑现象了。比如晶振边上的两个小电容,因为一头接地,一头接晶振,引线粗细不一样,立碑太严重了,后来接地的那一头用热隔离焊盘引线,并减小引线线径,适当加粗接到晶振那一端的引线,立碑现象就消失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的回流焊设备比较高级,我的是抽屉式的,焊盘引线一头大一头小,经常发生立碑,后来百度了一番,改 ...

哦,知道了。
确实是回流焊机器不一样。不过你这样方法应该是有效的,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Y:
哦,知道了。
确实是回流焊机器不一样。不过你这样方法应该是有效的,学习了! ...

还有这种情况,上图正常,下图过回流焊时,电阻会旋转,贴不正。如果线条较细,就没有影响,两种方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