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7-10-24):
是否变压器没有浸漆?
轻负载时,开关电源出于间隔工作,会有低频调制,会发声,一般是变压器电感等器件产生。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否变压器没有浸漆?
轻负载时,开关电源出于间隔工作,会有低频调制,会发声,一般是变压器电感等器件产 ...

变压器浸漆了,用示波器看芯片的波形会出现间歇性振荡,当加到2W负载时异响消失了,开关频率也正常了

网友A:
行业难题,不容易解决

楼主:
如果额定输出功率不大,需要2W负载才退出间歇振荡,应该是器件参数有问题。
检查一下反馈绕组电压、输出电压的波形、变压器的匝数比、反馈回路的参数。还有走线也要检查一下。
肯定是反馈不稳定,参数不对或者走线噪声导致振荡频率波动。

楼主:
输出5V/0.4A,已经不是轻负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额定输出功率不大,需要2W负载才退出间歇振荡,应该是器件参数有问题。
检查一下反馈绕组电压、输出电 ...

谢答,我继续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