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 模数转换的简单实现

楼主(2017-10-24):
STM32 ADC 模数转换的简单实现

DC 通常要与DMA一起使用 这里只是简单的用库配置ADC 不断扫描来实现ADC的应用。

       首先配置GPIO与ADC的时钟: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默认速度为两兆

      配置ADC的运行: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span>
  •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连续多通道模式</span>
  •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span>
  •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不受外界决定</span>
  •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右对齐</span>
  •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扫描通道数</span>
  •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span>
  • <span style="line-height: 1.5; 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通道X,采样时间为1.5周期,1代表规则通道第1个这个1是啥意思我不太清楚只有是1的时候我的ADC才正常。</span>
  • ADC_Cmd   (ADC1, 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这里我用的是ADC1的9通道 PB1引脚。
       也用一些默认的配置函数同GPIO 的一样例如: ADC_StructInit

ADC_InitTypeDef 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定义于文件“stm32f10x_adc.h”:
typedef struct
{
u32 ADC_Mode; FunctionalState ADC_ScanConvMode; FunctionalState ADC_ContinuousConvMode; u32 ADC_ExternalTrigConv; u32 ADC_DataAlign; u8 ADC_NbrOfChannel;
} ADC_InitTypeDef
       注意:为了能够正确地配置每一个ADC通道,用户在调用ADC_Init()之后,必须调用ADC_ChannelConfig()来配置每个所使用通道的转换次序和采样时间。
       然后就是不停的读;

  • u16 TestAdc(void)
  • {
  • u16 adc;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RESET); //检查制定ADC标志位置1与否 ADC_FLAG_EOC 转换结束标志位
  • adc=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return adc;//返回最近一次ADCx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

       这个程序的8位单片机风格很重,真正的ADC一定要放在DMA或是中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