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关于光耦的集电极负载电阻的取值问题

楼主(2017-10-24):
负载电阻的取值取值是否跟data sheet里的上升响应时间和下降响应时间有关?就这个KPC357具体应该怎样计算?望各位大神指导指导,多谢!

网友A:
内部是晶体管,和伏安特性曲线有关吧;
另外导通电阻取多少,和输出的导通阻抗,内部结电容等有关吧

网友B:
光耦输出负载集电极电阻的取值与响应时间有关、或与光耦输出功耗有关。负载电阻大,功耗小,时间常数大,响应时间慢,高频噪声减少;负载电阻小,功耗大,响应时间快,高频噪声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输出负载集电极电阻的取值与响应时间有关、或与光耦输出功耗有关。负载电阻大,功耗小,时间常数大,响 ...

看来计算起来考虑的参数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