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做一个手机红外控制开锁的单片机

楼主(2017-10-24):
(无正文)

楼主:
问题1:我想让单片机记住手机的红外编码,或者说有个红外控制的密码,这样就不会被随便打开了。
1、红外可不可以编码。
2、网上说红外编码不同厂家格式都不一样,这样的话不同手机怎么可以兼容我的电路呢。
3、通过手机上红外调试助手发的红外有没有编码能力,或者说发的编码是不是每次都一样。

网友A:
1、红外是可以编码的
2、可以用手机软件控制发送不同的编码
3、没用过红外调试助手,可以找个能编码的手机控制红外app,或者自己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红外是可以编码的
2、可以用手机软件控制发送不同的编码
3、没用过红外调试助手,可以找个能编码的手机 ...

网上看了一下好像没有可以自主发红外的软件。
现在想的是如果用别人的软件来让手机发红外,接收端有那些需要注意的才能让单片机准确接受到手机发的数据,不至于丢失、目的是为了记住数据,这样好写程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红外是可以编码的
2、可以用手机软件控制发送不同的编码
3、没用过红外调试助手,可以找个能编码的手机 ...

直接用淘宝买的红外接收端和电脑的USB连上,电脑会识别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淘宝买的红外接收端和电脑的USB连上,电脑会识别么?

不知道啊,没用过。你买之前先问问卖家

网友B:
红外编码的软件有吧

网友C:
红外并不是手机都支持,,不过你倒是可以做声波的,毕竟都带喇叭,,也可以做屏幕贴近光感应的,,毕竟都带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没用过。你买之前先问问卖家

感觉有点儿傻,红外接收口好像用手机很难做,现在手机用的万能遥控器应该都要设置厂家的,我猜应该都有厂家给的编码,个人做的话有点儿难,红外做个发射端才可以连接,如果要带个红外发射端还不如带把钥匙呢、、开锁的还是用蓝牙弄吧、

网友D:
lz可以试试用蓝牙连接控制,现在的手机几乎没有不带蓝牙功能的

网友E:
用来开锁,数据流必须编码并加密,这些与手机无关,仅与软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