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域的卷积等于频域的乘积,到了频域怎么乘

楼主(2017-10-24):
比如说256和512长度的序列在时域卷积,各自傅里叶变换后到频域和乘积相等,那么这两个长度的序列怎么乘呢

网友A:
时域的积就是频域的疮积,有对应关糸。

网友B:
256点序列与512点序列线性卷积后的长度为256+512-1=767点。步骤如下:

(1) 256点序列后补767-256个0
(2) 512点序列后补767-512个0
(3) 两个序列都做767点DFT
(4) 频域相乘
(5) iDFT反变换回时域

如果做FFT可多补点零,凑个2的N次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6点序列与512点序列线性卷积后的长度为256+512-1=767点。步骤如下:

(1) 256点序列后补767-256个0

在第(4)条上,到了频域是两个767点的序列相乘,那么这两个序列是对应点相乘还是怎么乘呢?实际运用时  Y=X1[767]*X2[767],是这样写语句吗?如果这样写,两个序列在内部是怎么相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第(4)条上,到了频域是两个767点的序列相乘,那么这两个序列是对应点相乘还是怎么乘呢?实际运用时   ...

对应点相乘(复数乘法)。具体写法,看你用的编程语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