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 IAP/EEPROM问题

楼主(2017-10-24):
我用的是STC8F8K16S4A12
写了一个简单的 EEPROM程序
        while(1)
        {
                        Flash_Erase(FLASH_ADDR_ID);
                        Delay_ms(100);
                  FlashDat = 0x0a;
                FlashDat=Flash_Read_Byte(FLASH_ADDR_ID);

        ucSenDat[0] = 0x01;
        ucSenDat[1] = FlashDat;
        Uart_Com_Send_Data(&ucSenDat[0],2);
/*
                        FlashDat=Flash_Read_Byte(FLASH_ADDR_ID+1);

        ucSenDat[0] = 0x02;
        ucSenDat[1] = FlashDat;
        Uart_Com_Send_Data(&ucSenDat[0],2);
*/
                FlashDat = 0x5b;
                Flash_Write_Byte(FLASH_ADDR_ID,FlashDat);

                                  FlashDat = 0x0b;
                FlashDat=Flash_Read_Byte(FLASH_ADDR_ID);

        ucSenDat[0] = 0x03;
        ucSenDat[1] = FlashDat;
        Uart_Com_Send_Data(&ucSenDat[0],2);
        /*
                FlashDat = 0xa2;
                Flash_Write_Byte(FLASH_ADDR_ID+1,FlashDat);

                        FlashDat=Flash_Read_Byte(FLASH_ADDR_ID+1);

        ucSenDat[0] = 0x04;
        ucSenDat[1] = FlashDat;
        Uart_Com_Send_Data(&ucSenDat[0],2);
*/
        Delay_ms(1000);

打印出来的结果   01 00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01 5B 03 5B

第一次是 ERASE 后是 0X00  后面就好像 ERASE 没有作用一样
请问那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A:
Flash_Erase(FLASH_ADDR_ID);

擦除不了,这个函数可能有问题

网友B:
erase后,变00不能说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
flash erase之后是00,还是ff由 flash本身决定了。

网友C:
擦除之后是FF,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STC8系列的EEPROM操作跟STC15系列一样的,LZ可以用STC官方的例程测试。

网友D:
不知道是否之前的STC-ISP 的bug的问题,请试用STC-ISP 最新版看看。。。

网友E(2017-12-06):
路过,求个积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否之前的STC-ISP 的bug的问题,请试用STC-ISP 最新版看看。。。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