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各位大佬请进!!

楼主(2017-10-24):
这个电路的电阻电容都有什么用啊,怎么计算电阻电容具体的参数?

楼主:
R6,R7还有C2,R8?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R6是限流,我现在用一个1K/1W电阻可以不?还有R7有网友说是放置误触发?那我也是1K/1W?C2,R8怎么判定???在线求解,各位大佬

楼主:
可控硅用BTA12的

网友A:
R6作限流用,它需要承受大电流,但时间极短(us级或更短),所以它的选型主要考虑短时抗冲击;
R7应该是用来旁路触发管的漏电流,以避免在条件恶劣时可控硅被误触发;
C2、R8是RL的续流回路,用于保护可控硅,特别是用于随机触发时,
R8过大会起不到保护作用,R8过小会使可控硅的电流应力过大;
C2应该根据RL的感性参数选择。

网友B:
R8 / C2 是高通滤波,把可控硅导通、关断所产生的高次谐波短路。
计算依据:高通低端的截至频率大于市电频率。具体大多少,靠经验看着办,一般在市电5倍、十倍。

R6、R7都是光耦输出侧的负载。
R6有点保护作用,可有可无,不宜大。
R7很重要,提供可控硅导通所需要的压降。阻值 = 可控硅导通的最低压降 / 光耦导通的电流,稍取大一些 。

网友A:
可控硅的触发是电压型的?

“R8 / C2 ”与负载无关?

楼主所用光耦的“导通电流”如何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的触发是电压型的?

“R8 / C2 ”与负载无关?

R8,c2据说是跟感性负载有关,但是具体是怎么有关不是太懂。
可控硅是电压形的‘
就直接控制三极管导通就可以了。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A:
可控硅确实可以看作三极管。
但对于三极管的导通,C2其实是有害的,会增加导通瞬间的电流,所以需要R8限流;
但在三极管断开时,感性负载(其实在快速开关时,导线也是感性的)会产生反压,而此时的C2可以导通续流,以控制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确实可以看作三极管。
但对于三极管的导通,C2其实是有害的,会增加导通瞬间的电流,所以需要R8限流 ...

oo,正常这个R2,C8要怎么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