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ma测电流电路,外部24V会进来怎么预防

楼主(2017-10-24):
外部压力传感器会短路进来24V,然而还要持续报警不能毁坏电路!

楼主:
新人请教各位!怎么可以让24v进来长时间不损坏就可以啦

网友A:
正常情况行下,R11两端最大电压:200 x 0.02 =4 (V) 。因此可在R11两端并联一个稳压管,比如6V什么的,再在AI-A进线处串联一个电阻,这样可保证当传感器短路造成24V进来时,R11两端电压不会超过稳压管的稳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行下,R11两端最大电压:200 x 0.02 =4 (V) 。因此可在R11两端并联一个稳压管,比如6V什么的,再在 ...

稳压管试过了,会漏电导致测试的电流值不准,软件补偿后精度不高偏差太大了。

楼主:
像这样断开不知道用什么好

网友B:
题目有点怪,
24v过来,属于正常情况,还是预防万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人请教各位!怎么可以让24v进来长时间不损坏就可以啦

如图:
F1选用自恢复保险丝,50mA~100mA的,耐压要足够;
R1、R2:1k~10k
D1、D2:1N400x都可以,质量要过关;
D3为TVS,5V~6V的,400W以上的
PCB布局时,主要让采样电阻R11远离F1,而F1应尽量贴近D3。
如果参数重新计算,这个电路结构可以保你220V进来也不会坏,而且引入的误差足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有点怪,
24v过来,属于正常情况,还是预防万一?

外部24V是万一,但是会长时间24v不能损坏电路,运放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
F1选用自恢复保险丝,50mA~100mA的,耐压要足够;
R1、R2:1k~10k

多谢多谢,为什么要加可恢复保险丝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图:
F1选用自恢复保险丝,50mA~100mA的,耐压要足够;
R1、R2:1k~10k

可以解释下原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为什么要加可恢复保险丝呢?

否则后面的TVS会炸的。
外接的24V内阻未知,只能当他是足够强的。

网友E:
7楼专业,还可以在输入处加钳位电路,例如加两个二极管钳位一下,或用BAV99钳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压管试过了,会漏电导致测试的电流值不准,软件补偿后精度不高偏差太大了。 ...

几千分之一的误差应该凑合可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千分之一的误差应该凑合可用吧

不止千分之一,稳压管会分流的

网友A:
5V, 10 uA 怎样?

网友F:
输入用共栅

楼主(2017-11-28):
把电阻放上面可以缓解漏电流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