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 Modbus的通讯协议有哪些,我无线走什么协议好

楼主(2017-10-24):
类似 Modbus的通讯协议有哪些,我无线传输走什么协议好呢?

网友A:
modbus协议是否就是RS232或者RS485, 如果不是又有哪些区别呢?

网友B:
不是一回事。Modbus是通讯协议,而RS232、RS485只能代表通讯的物理介质层和链路层。Modbus协议支持传统的RS-232、RS-422、RS-485和以太网设备。许多工业设备,包括PLC,DCS,智能仪表等都在使用Modbus协议作为他们之间的通讯标准。

网友C:
看你是何种无线了,一般走zigbee或者wifi多点。

网友D:
  Modbus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标准、开放,用户可以免费、放心地使用Modbus协议,不需要交纳许可证费,也不会侵犯知识产权。目前,支持Modbus的厂家超过400家,支持Modbus的产品超过600种。
  (2)Modbus可以支持多种电气接口,如RS-232、RS-485等,还可以在各种介质上传送,如双绞线、光纤、无线等。
  (3)Modbus的帧格式简单、紧凑,通俗易懂。用户使用容易,厂商开发简单。

网友E:
透明传输自由协议,这是个什么协议呢?

网友F:
GPRS无线模块走的是什么协议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GPRS无线模块走的是什么协议呢?

GPRS走的就是GPRS协议的

网友H:
MODBUS是上层协议,一般底层使用485 485和232同样是底层协议,但电平规范不同,从而距离等性能不同。

网友I:
还有Profibus,P-NET,FF HSE,SwiftNet,World FIP,Interbus,FF H1,PROFInet
等现场总线协议

网友J:
modbus只能用作232或者485吗,还能用做其他说明形式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modbus只能用作232或者485吗,还能用做其他说明形式呢?

还能用作TCP之类的网络传输的

网友L:
我记得modbus有专门的测试软件呢,找不到了,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M:
测试用的软件,如格西烽火通信软件等,支持的很好。

网友N:
除了走Modbustcp的以太网外,还有串口,就是232、485等线路。TCP主要是用来远程监控的PLC用的。

网友O:
modbus两种物理连接方式:串口和网络TCP

网友P:
无线也能走modbus协议的

网友Q:
异步串行传输(各种介质如有线RS-232-/422/485/;光纤、无线等),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 RTU或MODBUS 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