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红外高温计的目标图像观测

楼主(2017-10-24):
利用红外高温计测量 感温管底部的温度,现场出现10度以上的波动,怀疑高温计未能始终瞄准管底,希望直接目视观测高温计镜头组实际瞄准的目标图像。
难点在于,镜头组附近是高温区,图像必须传送3米以上的距离到达常温区才能观测。
镜头组照片:

网友A:
没看到图片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
正在上传

楼主:
镜头组的光路图

楼主:
镜头组前端

镜头组后端

和配套光纤组装图

光纤端部照片

楼主:
本来想通过光纤将镜头组的图像传送的常温区,再进一步处理。
实际上,光纤传过来的只是模糊一片的亮度,没有图像。

镜头组本身不带光纤的时候,从后端目视可以看到清晰的图像。用镜头组看电脑上的PCB线条很清晰。但是,现场无法直接目视。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传送图像到3米以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想通过光纤将镜头组的图像传送的常温区,再进一步处理。
实际上,光纤传过来的只是模糊一片的亮度,没 ...

光纤不能直接传送图片信号的。
你可以参考医用内窥镜

网友A:
实际上红外测量并不需要看到图像,只要能寻找到你要探测的点就好,比如远程可调,或者自动搜索最高温区域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不能直接传送图片信号的。
你可以参考医用内窥镜

实测光纤确实不能传送图片信号。
我买医用内窥镜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红外测量并不需要看到图像,只要能寻找到你要探测的点就好,比如远程可调,或者自动搜索最高温区域等 ...

是的,红外测温本身不要求清晰图像。
我是想通过图像来确认,瞄准的目标是不是测温管底部。

感谢版主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红外测温本身不要求清晰图像。
我是想通过图像来确认,瞄准的目标是不是测温管底部。

如果只是用图像来确认,你可以考虑离远点安装高清摄像机之类的,能放大和拉近观测目标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