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外壳可以接地线吗?

楼主(2017-10-24):
usb的外壳可以接地线吗?

网友A:
USB接口外壳在主机端是与主机数字地相连,用作屏蔽,在终端处不能和其任何地直接相连,需通过100k电阻与其数字地相连,并且100k电阻要并联0.01uF电容。具体原因是防止主机端的静电干扰,同时还能旁路高频干扰,使数据线屏蔽层起到作用。

网友B:
USB接口外面的金属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C:
保护,其实没有也能用,但是容易损坏里面的芯片

网友D:
直通的做法最大的危险就是一旦主机和终端参考电位不一致就会导致烧毁接口!

网友E:
有地线的,有些U盘外壳接在地线上,有些没有

网友F:
这个外壳应该是接屏蔽层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外壳应该是接屏蔽层的

有的接线了,有的没接。

网友H:
USB端口标准是两根信号线、两根电源线、一根屏蔽线。一般正规厂家都是5根线,也就是说,金属包围接的是屏蔽线。

网友I:
目前市场上有很大一部分的USB线没有屏蔽线。一些杂牌或山寨鼠标、键盘的USB线就省去了屏蔽线。

网友J:
屏蔽线是屏蔽电磁波的 防止电磁干扰 传导 到电脑内部

网友K:
是屏蔽的作用 绝对不是传送的 只要是屏蔽作用就需要接地 不然就没有屏蔽的作用了 正常两头是通的 而且把连接线扒开里面是有屏蔽网线的 正常是5线的 但是有的厂家为了节约成本和人工 把这个都取消了 变成了4线 把地线焊道两个铁圈上 也有不焊的 但是只要4条线都通 就都能使用了只是在极特殊的环境会出现干扰

网友L: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外壳在主机端是与主机数字地相连,用作屏蔽,在终端处不能和其任何地直接相连,需通过100k电阻与其 ...

没有作用,有些U盘就没有外层,如果一定要说有作用,就是防止插头弯折和方便插拔的时候固定。

网友M:
外壳具有增加静电保护和加固的作用

网友N:
要看你用USB做啥了。对于民用装置;直接连接就可以了。对于工业场合;一般最好通过75欧左右电阻连接。

网友O:
建议通过电阻接地线。另外;最好在线上串磁环。

网友P:
建议用电感加电容的方式接地。

网友Q:
除非你使用场合极非常规,你都可以将地线直接连接,也应该这样连接。因为USB数据传输的本身就是这种定义。

网友R:
我目前的处理方式就是跨接2M电阻和高压瓷片。
电容自然是提供交流通路,电阻则是提供ESD能量的泄放路径,同时保证即时机箱带电时(220V)也不会有危险电流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