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屏和电阻触摸屏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10-25):
电容触摸屏和电阻触摸屏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电阻屏必须要用专用的触摸笔,电容屏好像手指也是可以的。

网友B:
电容屏是硬屏触摸的 只能用手指和特制的笔点击 不能用手指点 而且电容屏支持多点触磨技术 在操作性和可玩性上都不错 但现在电容屏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能把电容屏做好的只有苹果 其他的都略逊一筹 而且现在电容屏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还有待提高 在潮湿天气 电容屏的准确性会受到很大影响 可以说现在电阻屏还是绝对的主流 电容屏更多只是个噱头 电阻屏是现在手机通用的一种触摸技术 是通过对屏幕施加压力使屏幕感应 从而进行操作的技术 现在电阻屏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基本不会受到外在的影响 而且电阻屏不论是在实用性和准确性上都比电容屏强 可以说在未来几年时间内 电容屏都无法撼动电阻屏的地位。

网友C:
电阻屏应该都被淘汰了吧

网友D:
为什么说电阻屏都被淘汰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说电阻屏都被淘汰了呢

因为电容屏的进化速度使得电阻屏以前引以为傲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被市场淘汰是必然。

网友F:
电容屏比电容屏的成本要高,电容屏生产次品率相对电阻屏要高,而且使用寿命相对电阻屏要短,电阻屏一般可以使用三年左右,电容屏一般使用二年左右。

网友G:
电阻屏在触模时需要轻触压按,而电容屏即使很轻微的手指触碰感应就能激活。

网友H:
汽车导航上的电阻屏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便宜。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电容屏比电容屏的成本要高,电容屏生产次品率相对电阻屏要高,而且使用寿命相对电阻屏要短,电阻屏一般可以 ...

我如何才能区分我买到的是电容屏还是电阻屏呢

网友J:
电阻屏可以用任何物体来触摸,而电容屏是人体热感应工作原理,只能用手指的热感区来触摸,指甲和手写笔均无效。

网友K:
电容屏支持多点触控,电阻屏只能支持单点触控。但电容屏需要导电物质的触控(如皮肤),电阻屏需要有一定的压力,皮肤触控是无效的(如手指甲等硬物)

网友L:
电阻屏不支持多点触控,使用指甲、手写笔等尖锐、绝缘物体可以进行操控;电容屏则是依靠人体与电极形成的电容来实现定位,必定要通过皮肤或其他可以导电的物体触控才能使用,用指甲、牙签等物是无法操控触屏的。

网友M:
可以说说电阻屏和电容屏都有上面优点和缺点吗?

网友N:
电容屏的优点:
1、可以多点触摸啦,现在使用在IP上的多点触摸电容屏只能实现两点的同时触控,以后会发展成三点,四点,N点。
2、定位精度高。

网友N:
电容屏的缺点:
1、电容屏更主要的缺点是漂移:当环境温度、湿度改变时,环境电场发生改变时,都会引起电容屏的漂移,造成不准确。例如:开机后显示器温度上升会造成漂移:用户触摸屏幕的同时另一只手或身体一侧靠近显示器会漂移;电容触摸屏附近较大的物体搬移后会漂移,你触摸时如果有人围过来观看也会引起漂移;电容屏的漂移原因属于技术上的先天不足,环境电势面(包括用户的身体)虽然与电容触摸屏离得较远,却比手指头面积大的多,他们直接影响了触摸位置的测定。
2、电容屏只能感应带生物电的物体触摸,比如手指,而且周围环境对他的影响是致命的,如果你的手指有手汗,电容屏可能就不能再给你提供服务了,如果你在充满水蒸气的浴室,或者桑拿房,电容屏可能就要**了,如果你想用其他的物体(比如手写笔,牙签,棉签等)去操作电容屏,他也不会给你任何反应的。

网友N:
电阻屏的优点:
1、造价便宜,反应灵敏度也很好
2、能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任何情况下(比如上厕所,洗澡,泡桑拿),任何环境中(比如下雨,下雪,高温,超低温),用任何东西(比如指甲,牙签,打火机,舌头)都可以准确的触摸电阻屏。

网友N:
电阻屏的缺点:
1、只能单点触控,意思就是一次你只能触摸一个地方,如果你去触摸另一个地方,那是没有效果的。
2、电阻屏由于需要一定的压力,时间长了容易造成表面磨损,影响产品的使用寿命;
3、电阻屏抗的能力较弱,防止误动作的能力差。任何东西碰到都会引起动作。

网友O:
电阻屏在阳光下可视性稍差,电容屏则非常好,在阳光写可视性依然很强。

网友P:
电阻屏内部是软的,一般是在4到5层超薄的钢化玻璃中间夹杂细微的炭粒(显微镜下才能看见),通过按压导致上下两层的炭粒相互接触而接通触屏电路,产生触摸反应,容易产生出油、划痕,易坏,容易触屏不灵,而电容屏都是采用单层加厚钢化玻璃,硬度大,耐旧,使用寿命长。

网友Q:
为什么车载导航广泛使用电阻屏而不是电容屏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车载导航广泛使用电阻屏而不是电容屏呢?

主要是软件系统平台限制:车载多媒体导航设备(以下简称“车载机“)的系统平台大多基于WinCE,这个落后的平台基本没有对多点触摸的支持,只能实现点击和滑动操作,电容屏没有用武之地。随着各个厂商Android平台的车载机快速崛起,电容屏也会很快的流行开的。

网友S:
电容屏触控工作方式:
  电容式触摸屏利用人体的电应进行工作,其触摸屏由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构成,并在表面贴上一层透明的特殊金属导电物质。当手指触摸在触摸屏上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形成以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信息。
  电阻屏触控工作方式:
  电阻触摸屏的屏体部分是一块多层复合薄膜,由一层玻璃或有机玻璃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的导电层(ITO膜),上面再盖有一层 外表面经过硬化处理、光滑防刮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ITO,在两层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小于千分之一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当手指接触屏幕时,两层 ITO发生接触,电阻发生变化,在X和Y两个方向上产生信号,控制器根据检测到的电阻变化来计算接触点的XY坐标,再依照这个坐标来进行相应的操作,因此这种技术必须是要使用硬物施力到屏幕上,才能获得触控效果。

网友T:
电阻屏的出现在当年国产大屏山寨机中红极一时。可谓当时山寨机的标配。随着苹果iphone这类高端的电容屏产品的出现,电阻屏失去了其竞争力慢慢被人们所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