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封装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10-25):
如图,所有的焊盘都指向一个中心点,并且偏移相同的角度,我的想法是可以用数学公式计算出来,有没有不需要计算们可以直接操作的方法。

网友A:
有,用阵列的方法,先画一个焊盘,复制焊盘,然后按“E”+“A”,点击Paste Array,ArrayType选Circular,其余的参数按照自己需要填写,接下来用鼠标指定圆心,指定半径,即可得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阵列的方法,先画一个焊盘,复制焊盘,然后按“E”+“A”,点击Paste Array,ArrayType选Circular,其 ...

谢谢了,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