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AD8221输入接地,想看失调电压,仿真结果不对

楼主(2017-10-25):
Rg用的499欧,放大100倍,但根据仿真的探针看,输出有-4.9mV,这个怎么分析啊?

网友A:
失调电压不是由仿真获取的,
看手册就行了。

而且,你这个失调挺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压不是由仿真获取的,
看手册就行了。

请问后面的-4.9mV怎么来的?放大100倍体现在哪了?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后面的-4.9mV怎么来的?放大100倍体现在哪了?不太懂

简单的来说,图上的失调电压就是 -4.9mV / 100 = -49u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来说,图上的失调电压就是 -4.9mV / 100 = -49uV

这个怎么也没有放大100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也没有放大100倍?

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运放输入端处于悬空状态(无直流通路)。

网友B:
失调电压4.9mV/100=49uV,挺正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运放输入端处于悬空状态(无直流通路)。

是说输出端处于悬空状态吗?可是输出端加个电阻接地输出也不变,还是那个值,改变输入的那个交流信号输出也不变,只有改变正负供电的时候输出值才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调电压4.9mV/100=49uV,挺正常的啊。

加了那个输入,输出不变呢?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那个输入,输出不变呢?怎么回事?

你是说输入端加了50uV那个电路?
他的失调电压都几十uV,而你的输入电压才50uV,输入电压和失调电压相比,并没有很大(一般至少都要大10倍),所以误差实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输入端加了50uV那个电路?
他的失调电压都几十uV,而你的输入电压才50uV,输入电压和失调电压相比 ...

但是输出是不对的呢?这两种输入端的连法有什么不一样吗?输出-10V的就是对的,另一个还是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运放输入端处于悬空状态(无直流通路)。

这两个输入端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运放输入端处于悬空状态(无直流通路)。

奥,是输入端没有参考,要加地,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输入端有什么不同吗?

这两个电路也都是不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是输入端没有参考,要加地,对吗?

是的。

楼主(2018-01-11):
请问,这样加直流通路电阻后,如果信号源输出阻抗有10M欧以上,那对直流通路电阻的阻值要求就非常高了,有没有好的增大输入阻抗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加直流通路电阻后,如果信号源输出阻抗有10M欧以上,那对直流通路电阻的阻值要求就非常高了, ...

可以采用自举电路来提高输入阻抗。

但实际上,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你要明确被测信号的特性。有些信号只是电压幅度很小,但其输出电阻却并不大,譬如热电偶;有些信号电压幅度看似不小,但其实它是电流型的,内阻极高,譬如光电二极管,这种信号就应该采用I/V转换电流,需要的是零输入电阻的电路。楼主透露的信息太少,无法明确。
然后才可能找到针对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自举电路来提高输入阻抗。

但实际上,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信号源电压uV级,电流也很小,但阻抗极高,有10M欧以上,低频,10Hz左右,有没有好的检测方案,想用AD8220,但如果差分输入还是有这个直流通路的问题,会减小输入阻抗,那么8220输出就会减小,或者利用8220采用单端输入,加上bootstrapping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源电压uV级,电流也很小,但阻抗极高,有10M欧以上,低频,10Hz左右,有没有好的检测方案,想用AD822 ...

“信号源电压uV级,电流也很小,但阻抗极高,有10M欧以上”
不用想了,做不了!
或者你这仪器要卖到10万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源电压uV级,电流也很小,但阻抗极高,有10M欧以上,低频,10Hz左右,有没有好的检测方案,想用AD822 ...

不是顶级科研项目的话,这样的信号真没见过。

楼主:
你透露一下你的信号是怎么来的不就好了吗?用的什么传感器?或者其用途。
何苦要这样来考大家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顶级科研项目的话,这样的信号真没见过。

楼主:

是用来检测柔性传感器信号的,在做柔性传感器,信号大体那样,用示波器测不了,干扰都淹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来检测柔性传感器信号的,在做柔性传感器,信号大体那样,用示波器测不了,干扰都淹没了 ...

“柔性传感器”好像是一种应用吧?
那么传感器到底是什么?
压电?电阻应变片?导电纤维?光纤?还是接触皮肤的电极?
压电:应该采用“电荷/电压转换电路”;
电阻应变片或导电纤维:低阻信号,采用低噪声放大器即可;
光纤:最终由光电传感器输出,应采用“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人体电极:参考“心电”采样电路,很常见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压敏、温敏传感器,也许是某些我之前未闻的新型传感器。

怎么还是感觉楼主在做的是国防项目,保密度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