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控制器死机问题

楼主(2017-10-25):
最近用CC430做的一个控制器总死机,没有思路,请各位出点建议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电磁干扰

网友B:
把线路板离开控制器试试,看看是不是干扰了

网友C:
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也不排除代码上的bug

网友D:
你查看是你RF部分死机还是MCU部分死机

网友E:
死机这个信息量有点小
不好判断 楼主在详细点

网友F:
换个简易的LDO电源先测试

网友G:
除掉不相关代码测试,判断最小系统板子是否ok

网友H:
最小系统的问题还是要好好重视的

网友H:
若是大面积的样机都司机的,基本上就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I:
你控制的是什么电路?

网友J:
电压和外设都有可能。

网友I:
有可能是电源影响

网友K:
是不是硬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J:
CC430稳定性应该可以的。

网友L:
死机使用看门狗试试。

网友M:
可能电压不稳定。

网友N:
芯片死机的原因很多,找找看。

网友L:
看门狗可以防止芯片死机的。

网友N:
这个控制的是什么外设芯片?

网友M:
检查一下供电电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