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控制应用问题

楼主(2017-10-25):
这个是电路图,可控硅下端接的是小负载(一个功率表)。这个是可控硅门极波形,光耦输入端的信号低电平时间是500US(低电平导通)频率为100hz(通过过零进行控制的),然后光耦输出端的三个电阻都会打火花烧掉,封装是1206的,造成电阻烧掉是不是因为可控硅不可靠导通引起的?还有这波形也是可控硅不可靠导通引起的吗?

网友A:
可能是R13。R14瞬态功率不足

网友B:
估计这电阻耐压也不够. 300V 普通的 1206 是承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电阻耐压也不够. 300V 普通的 1206 是承受不了的.

会吗,很多市电的电路里有些还用的0805的电阻

网友C(2017-11-26):
有没有试过换用更大封装的电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过换用更大封装的电阻,问题解决了吗

负载接的类开关电源会有这现象,接电机和灯泡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