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恒流电路,烧运放问题求助

楼主(2017-10-25):
如图所示恒流电路,左边的恒流为0.5A,右边的恒流为5A。右边那个运放损坏率50%。求教具体原因。
测试时没有接外部放电电源(接上测试,现像一样)

网友A:
r45加大到几十k级别就安全了,这个电路mos的调整非常慢,外部有高压在采样上会出现大电流,可能远远超越运放的输如保护范围

网友B:
这个恒流反馈网络似乎不太好,不够稳定,有RC延迟,输出和负输入最好有电容补偿网络。

网友C:
MOS 管栅极的 电容去掉, 应该获得较好的响应特性, 故障条件也可大为改善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疑问的是,右边那个运放坏得非常多。50%以上。现在以量产,这么多的坏率,可能得下岗了。
坏的现像是1脚一直高电平,具体损坏过程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疑问的是,右边那个运放坏得非常多。50%以上。现在以量产,这么多的坏率,可能得下岗了。[e ...

如果A+上没有接电,运放就坏了,
用示波器监视一下VCC2在上电时的表现,若正常,那你应该考虑去找采购和生产聊聊。

否则:
R48加大到10k,
C31改为1nF。

进一步:
C26减小,
U25改为0509(9V输出)或0512(12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A+上没有接电,运放就坏了,
用示波器监视一下VCC2在上电时的表现,若正常,那你应该考虑去找采购和 ...

你好,
VCC2电源上电波形如下图所示:

找了一个不良品,按你的建议,改了以下部分:R48加大到10k,C31改为1nF。
另外把U30光耦去掉,R55并100NF,1脚还是高电平,A+接上待放电的电源,放电电流为0.07A。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VCC2电源上电波形如下图所示:

然后呢?
损坏率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呢?
损坏率有变化吗?

没解决!
不良的运放现像就是,没有控制信号时(包括光耦不焊接),1脚都会输出高电平,使MOS管导通,电流为100MA左右。
感觉像是输入轨没有到0一样。

正常的是,没有控制信号时,1脚0V,有控制信号时,恒流为6A左右。

网友E:
1.你的运放处于开环状态,就是一个比较器,这样也能横流,估计电流上也应该有很大的文波。
2.运放失调电压有正也有负,负失调的工作正常,正失调的由于运放处于开环状态就会导致输出一个电平。

网友F:
代理国际知名品牌元器件:光敏IC、继电器、MOS管(场效应管)、陶瓷散热片,热敏、压敏电.保险管等....   QQ810229683

网友G:
左图,500mA恒流,取样0.02Ω,取样电压才0.01v,对地10mv估计没在运放的轨内。建议改版,用高端取样,另反馈电阻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你的运放处于开环状态,就是一个比较器,这样也能横流,估计电流上也应该有很大的文波。
2.运放失调电压有 ...

是的,是失调电压影响,运放没有坏。目前在1脚与2脚间,接了一个30K反馈电阻,使平时有输出的运放,输出电平小于2V(小于MOS管的开启电压)。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还是有少部分运放输出5V。

不知道怎么办了?反馈电阻用得太小,恒流也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