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无稳态多谐震荡不正常问题求助

楼主(2017-10-25):
我是建筑专业的,平时有兴趣搞点电的,前几天做了一个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第一次做时,三极管用S9014,电阻R1和R4用390欧姆,R2和R3用33K,电容用22微法,用4V电池供电。但是奇怪,做出来后,左边LED1和右边LED2闪得不一样,右边的正常会闪一下黑一下,而左边的就一直亮,但是也有微闪。我想要的效果是两个都闪一下,黑一下。开始我以为是左右两个电容误差大,然后测量每个电容后,把电容都换成33微法了,而且测量后才换的,两个电容误差非常小。后来还是一样闪得不一样。然后我又把R1和R4换了,测量后误差不大才换的,但是还是一样闪得不一样。然后我又把左边的Q1三极管换了。在原来那包三极管中找出一个放大倍数最小的一个(里面都是同型号的三极管,我只是想他们可能误差大才会闪得不一样吧)把左边Q1换了,可是接上去后,还是闪得不一样。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会振的,我照着做了,只是把三极管改成S9014,LED限流电阻是100R,基级电阻是15K,电容是100UF,竟然两个LED都长亮不振。。。我现在都蒙了,怎么会回事呢,问题出在哪?到底要怎样才能振呢,这个无稳态多谐震荡要收吗条件才会起振?有什么计算公式吗?一联做了几个都不正常啊。

网友A:
双三极管无稳态多谐振荡器, 是个非常稳定的电路. 我读书那会也玩过.
你能否把你的图贴上来, 再讨论呢

网友B:
先仿真,再做起来。

楼主:
原来我有个三极管接反了,晕

网友A:
有大的漏电流造成了呀

网友C:
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的设计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D:
多谐振荡器设计的比较少,过来参考下大家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