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ysTick(系统滴答定时器)操作

楼主(2017-10-25):
基于STM32F103ZET6核心板,SysTick(系统滴答定时器)操作

SysTick(系统滴答定时器)操作.zip

网友A:
103不知道用了多少片了,这个芯片用的人多,也容易学。

网友A: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LED_GPIO_Config(); //LED 端口初始化

        /* 配置SysTick 为10us中断一次 */
        SysTick_Init();

  while (1)
  {

    LED( 0 );
    Delay_us(50000);    // 50000 * 10us = 500ms
        LED( 1 );
        Delay_us(50000);

  }
}

网友A:
#include "SysTick.h"

static __IO u32 TimingDelay;

/*初始化  SysTick*/
void SysTick_Init(void)
{
        /* SystemFrequency / 1000    1ms中断一次
         * SystemFrequency / 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SystemFrequency / 1000000 1us中断一次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 / 1000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us延时程序,10us为一个单位 */
void Delay_us(__IO u32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 获取节拍程序,在 SysTick 中断函数 SysTick_Handler()调用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网友A:
#include "led.h"

/***************  配置LED用到的I/O口 *******************/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使能PC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端口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         // 关闭所有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