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RC滤波常数的选取

楼主(2017-10-25):
1、图中是控制回升电压的电路,用在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输入端是一个RC低通滤波,规格书中的时间常数为小于等于10ns,按图中10ns=R84*C77计算,但两个乘积并不等于10ns,(我计算出来是100000ns)请问是怎么回事?2、R77、R80、R81在这里有什么用?
3、C61和R80是不是输出端的低通滤波?如果是,直接并联一个电容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做成RC滤波?

4、

MOS是电压控制器件,从规格书中内部电路图可以看出,R80应该是将输出的电流变化转化为电压变化。

网友A:
“规格书中的时间常数为小于等于10ns”是指输出而非输入。注意其内有个“斯密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中的时间常数为小于等于10ns”是指输出而非输入。注意其内有个“斯密特”。
...

是指的施密特触发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指的施密特触发器吧

是的。

网友B:
为何要在驱动器的输入输出端口接那么多莫名其妙的电阻、电容?
是怕TC4425不够热?
其中,C61最要命了。
应该要去掉C61、C65、C77、R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在驱动器的输入输出端口接那么多莫名其妙的电阻、电容?
是怕TC4425不够热?
其中,C61最要命了。

网友C:
时间常数为小于10ns,意思是MCU给TC4425的信号的时间常数小于10ns。
R77的作用。当MOS关断时,存储在MOS管结电容上的电压通过R77放电。但是R77的值偏大,导致放电速度变慢,从而导致关断功耗增大。
R80 和C61组成低通滤波器,但是截至频率有点不对的感觉?
R81 和C65不知道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常数为小于10ns,意思是MCU给TC4425的信号的时间常数小于10ns。
R77的作用。当MOS关断时,存储在MOS管 ...

看来我对时间常数的理解还是不到位
1、R88和C77组成低通滤波,这两个值是怎样确定的?
2、R80和C61组成低通滤波器,你说“截至频率有点不对”,你是怎样判断的?
3、R81我也不知道有啥用,但C65是按规格书上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间常数为小于10ns,意思是MCU给TC4425的信号的时间常数小于10ns。
R77的作用。当MOS关断时,存储在MOS管 ...

1.“时间常数”
器件手册中没有“时间常数”这一说,楼主附图中很明确的写着“tRISE”,是“上升时间”,而这里所说的“上升时间”10ns是在图中所列条件下的,条件是输出端接1800pF的负载电容。这个还科技进一步理解:如果负载电容减小,“上升时间”可能缩短;负载电容增大,“上升时间”可能延长,具体缩短或延长多少,它不保证,但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到。

2.R77的作用
R77在正常的上电之后是没有任何作用的,MOSFET栅极电荷的释放不是靠这个的,而已直接依靠驱动芯片TC4425的强制低电平,这个放电电流可以达到几安培。
R77唯一可能起效的阶段是上电过程,电压低于3V时。

3.C61
看C61的参数就知道,这明显就是一个错误的存在。
当MOSFET作为开关使用时,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要求其控制信号要有足够的速度(边沿要足够陡),所以,除非设计者很明确需要将这个边沿控制到某个水平,应该是越快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时间常数”
器件手册中没有“时间常数”这一说,楼主附图中很明确的写着“tRISE”,是“上升时间”, ...

1、“R77唯一可能起效的阶段是上电过程,电压低于3V时”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上电过程为什么需要R77?
2、R84和C77是输入端的RC滤波吗?这两个值怎样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1、“R77唯一可能起效的阶段是上电过程,电压低于3V时”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上电过程为什么需要R77?
2、 ...

1.芯片内部有很多晶体管构成,通常这些晶体管在电源电压较低的情况下是无法 正常工作的(假定这个电压阈值是3V),那就是说,其输出端可能会是高;
再假设所用MOSFET的Vgs阈值是1.5V,而且系统上电速度又很慢,
那么在驱动芯片、控制器(MCU)正常之前,MOSFET可能会导通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长短却可能是不可控的,就会导致系统出现一些意外。

2.输入端的RC不会改变输出波形的边沿特性,只产生延迟,开延迟,关也延迟,而且开、关的延迟时间不一定相等。绝大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设计者不愿意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芯片内部有很多晶体管构成,通常这些晶体管在电源电压较低的情况下是无法 正常工作的(假定这个电压阈 ...

也就是说输入端RC在本电路中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芯片内部有很多晶体管构成,通常这些晶体管在电源电压较低的情况下是无法 正常工作的(假定这个电压阈 ...

信号波形经过RC电路,波形边沿不是会改变吗?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输入端RC在本电路中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除非你确定需要这个延迟,并且可以准确计算它的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信号波形经过RC电路,波形边沿不是会改变吗?求指教

肯定会改变。
但芯片中有一个回差为300mV施密特触发器,所用输出的边沿斜率与输入的边沿斜率无关。

网友D:
扔掉重新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会改变。
但芯片中有一个回差为300mV施密特触发器,所用输出的边沿斜率与输入的边沿斜率无关。 ...

在RC这个时间常数内波形会改变,当大于这个时间,波形就会恢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会改变。
但芯片中有一个回差为300mV施密特触发器,所用输出的边沿斜率与输入的边沿斜率无关。 ...

R84、C77有可能是滤除输入端上电瞬间的尖峰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中的时间常数为小于等于10ns”是指输出而非输入。注意其内有个“斯密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