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终于把CAN例程改好了

楼主(2017-10-25):
TI的can通讯例程没有写完整,A TO B那个程序只写了A的部分,自己把B的部分加上去了。调了好多天,还是无法实现通讯,现在终于解决了。要注意的两点:
1.一定要把自检测模式改为正常模式
2.看自己的板子是哪几个GPIO。我之前一直没有配置对GPIO,所以才一直没实现通讯。
3.寄存器的那些配置,自己对照实验手册或者书,一个一个检查一遍就基本了解了。

终于通了,虽然用了好久,但是还是开心

网友A:
还望大神多分享  指点

网友:
祝贺 楼主,有空 再  弄下 CAN的高层协议,
如CANWeb、CANOpen、DeviceNet、J1939、ISO11783、CANKingdom、SDS、iCAN是现场总线;
CANWeb 的 可 看下 这个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B:
从中, 我看出一个初学者学习的艰险.
现在是库的时代, 基本参考例程, 调用库函数就能搞定初始化后的基本功能.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新出来的芯片可能会因为不成熟要调寄存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