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spi 通讯问题

楼主(2017-10-25):
spi外接了flash,想完成对flash的读写,用官方自带的例程spi_loopback 调试通过,仔细看了下代码,这个历程前面是对spi的初始化,然后是下面几句代码:
for(;;)
   {
     SpiaRegs.SPITXBUF=sdata;                                                           // Transmit data
     while(SpiaRegs.SPIFFRX.bit.RXFFST !=1) { }         // Wait until data is received
     rdata = SpiaRegs.SPIRXBUF;                                    // Check against sent data
     if(rdata != sdata) error();
     sdata++;
   }
有个疑问:spi写方式 是发命令字+地址+数据 ,读也类似,这个历程怎么没有地址的信息啊,这是在测什么?是在访问flash吗?这个例程跑通能说明前面的spi初始化是正确的吗?求解?

网友A:
这个例程不可以直接用,要修改的,因为那是芯片自带的自测试功能,不需要接任何外设即可工作,说白了就是测试SPI 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果你要外接FLASH,那程序得修改,把初始化中有一句是自测功能使能位给去掉!!! 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C:
假若外接了flash, 要对flash进行读写,要根据flash手册对flash发命令,地址,数据等, 自测试和外接flash读写的测试  对于flash初始化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