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噪声

楼主(2017-10-25):
我用锂电池通过开关降压电源给单片机供电做震动传感器的数据采集,但是电源带来的噪声总是影响数据的采集结果,让平时不震动的时候总是超过阈值,如何解决电路中的噪声抑制问题。求大神讲解

网友A:
无非滤波、屏蔽、布局……这么几种办法

网友B:
什么干扰现像、什么波形

网友C:
要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多大频率的噪声或者纹波

网友D:
滤波处理

网友E:
开关电源的噪声确实比较大,建议用LDO。

网友F:
滤波 加大 屏蔽做的再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