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稳压器的分类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7-10-25):
集成稳压器按出线端子多少和使用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端固定式、二端可调式、多端可调式及单片开关式等几种 。

  多端可调式是早期集成稳压器产品,其输出功率小,引出端多,使用不太方便,但精度高,价格便宜。

  二端固定式集成稳压器是将取样电阻、补偿电容、保护电路、大功率调整管等都集成在同一芯片上,使整个集 成电路块只有输人、输出和公共3个引出端,使用非常方便,因此获得广泛应用。它的缺点是输出电压固定,所以 必须生产各种输出电压、电流规格的系列产品,代表产晶是78XX和79XX。

  三端可调式集成稳压器只需外接两只电阻即可获得各种输出电压。代表产品有LM317/LM337等。

  开关式集成稳压电源是最近几年发展的一种稳压电源,其效率特别高。它的工作原理与上面3种类型稳压器不同,是由直流变交流(高频)再变直流的变换器。通常有脉冲宽度调制和脉冲频率调制两种,输出电压是可调的。 以AN5900,TlJ494,HA17524等为代表,目前广泛应用在微机、电视机和测量仪器等设备中。

  集成稳压器使用时应注意以下5点。

  ①集成稳压器电路品种很多,从调整方式上有线性的和开关式的;从输出方式上有固定和可调式的。因三端稳压器优点比较明显,使用操作都比较方便,选用时应优先考虑。

  ②在接人电路之前,一定要分清引脚及其作用,避免接错时损坏集成块。输出电压大于6V的三端集成稳压器的输人、输出端需接保护二极管,可防止输入电压突然降低时,输出电容迅速放电引起三端集成稳压器的损坏。

  ③为确保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应保证最小输人输出电压差。如三端集成稳压器的最小压差约2V,一般使用时压差应保持在3V以上。同时又要注意最大输人输出电压差范围不超出规定范围。

  ④为了扩大输出电流,三端集成稳压器允许并联使用。

  ⑤使用时,要焊接牢固可靠。对要求加散热装置的,必须加装符合要求尺寸的散热装置。

网友A:
感谢分享,请及时结贴。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