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打开DDB文件

楼主(2017-10-25):
(无正文)

网友A:
截图都截不全

楼主:
抱歉,下面是进度条,处于最开始的状态,点什么都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下面是进度条,处于最开始的状态,点什么都无效

你这用的是99SE吧,你没有重装干净,不是简单删文件和卸载就可以的。
你先百度看看怎么彻底删除,实在不行就换个高版本AD,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的,这样应该可以打开了。
再不行可能是你文件失效了,有可能软件没关闭就关机,或者强制关软件,这样的画就重做吧。

网友B:
是不是要打开的问题有问题
或者软件安装的有问题

网友C:
打开DDB 文件单独导出来,再导入

网友C:
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你AD装的问题了,
导入功能模块没装好 重装试试

网友D:
不行就用99打开,一个一个到处原理图或者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用的是99SE吧,你没有重装干净,不是简单删文件和卸载就可以的。
你先百度看看怎么彻底删除,实在不 ...

换了个高版本的,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打开的问题有问题
或者软件安装的有问题

换了高版本就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就用99打开,一个一个到处原理图或者PCB.

没有装99,我把AD版本换高就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你AD装的问题了,
导入功能模块没装好 重装试试

高版本就打开了,估计是我装的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高版本就打开了

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E:
不知楼主用那个版本的AD打开的,我用AD13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楼主用那个版本的AD打开的,我用AD13不能打开。

原来是AD08,现在是AD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