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出现死循环

楼主(2017-10-25):
FOR, RTC, tc, ST, AI
程序跑到        RTC_WaitForLastTask(); 里死循环去了,出不了,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RTC_SetCounter (0);
后面加上:

//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网友B:
上面的方法有效吗

网友C:
请问这是为什么,这样做的目的?

网友B:
RTC在配置时间后,调用RTC_WaitForLastTask(),程序卡死。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RTC配置完成后,系统会关闭BKP的时钟,并锁死BKP。置时钟的话,必需允许PWR和BKP时钟,并允许读取BKP。代码如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u32)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