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水表怎么唤醒读卡的?

楼主(2017-10-25):
(无正文)

网友A:
类似智能抄表吧,用红外唤醒,就是读表器发射红外信号过去,表上接收来唤醒,当然这里既然已经有发射频信号过去,表上设计个耦合接收,将接收到的信号积分成电压在用运放放大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智能抄表吧,用红外唤醒,就是读表器发射红外信号过去,表上接收来唤醒,当然这里既然已经有发射频信号 ...

是的,我觉得大概思路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水表卡是个无源卡,只能被动的读或者写,所以这里如何去唤醒水表去读这个水卡就困惑了

网友B:
1、水表加个按键,刷卡时按键触发。
2、卡上加个磁铁,刷卡区埋个干簧管触发,以前的低频卡刷卡都是这种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水表加个按键,刷卡时按键触发。
2、卡上加个磁铁,刷卡区埋个干簧管触发,以前的低频卡刷卡都是这种方 ...

网友D:
这个很简单。每过一段时间,比如2秒吧,唤醒一次,然后发出射频信号,几个ms即可,检测不到卡,继续休眠。
缺点是反应慢点,但是也不会超过2秒。功耗等效于原来的1/1000了。比如正常工作20mA,也等效到20uA了。比一直休眠也大不了多少。

楼主:
多谢老哥,应该就是这样的,我手头的那块智能水表应该就是老哥说的这种方式,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水表加个按键,刷卡时按键触发。
2、卡上加个磁铁,刷卡区埋个干簧管触发,以前的低频卡刷卡都是这种方 ...

多谢老哥,应该就是这样的,我手头的那块智能水表应该就是老哥说的这种方式,多谢啊!

网友E(2020-06-12):
一晃3年了,顶一个 啊

网友F:
可以用户磁铁加干簧管来唤醒。

网友G:
无线测卡功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