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蜂鸣器为什么只响一下就不响了

楼主(2017-10-25):
有源蜂鸣器为什么只响一下就不响了,奇怪,不应该是一直响吗

网友A:
接法不对吧,你是怎么接的了?

网友B:
是无极蜂鸣器吧,需要加脉冲才可以。

网友C:
你是如何取得蜂鸣器的了,需要一定的电流才可以驱动了

网友D:
使用一个IO驱动三极管就可以了,记得基极加个电阻

网友E:
电流不够!最简单的做法如下:用一个pnp晶体管,例如9012,基极接单片机输出脚,集电极接地,发射极接蜂鸣器(原来接单片机的那个脚),其他什么都不用动,包括软件。

网友F:
峰呜器分DC3.6.9.12V不等,你用的是哪种蜂鸣器了

网友G:
有的蜂鸣器是交流驱动,加电也不会一直响

网友H:
用三极管驱动 或者继电器,你试下直接用5V电源,不响的话就是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的蜂鸣器是交流驱动,加电也不会一直响

有源的应该给个固定电平就好了,奇怪。

网友J:
蜂鸣器是需要三极管的,LED需要的电流很小,蜂鸣器的话需要一个较大的电流,一般都是通过单片机引脚驱动三极管导通关断,控制蜂鸣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有源的应该给个固定电平就好了,奇怪。

需要足够持续的电流才会一直响

网友K:
感性负载驱动电流大,是不能直接接单片机IO口。因为单片机的灌电流大概只有20mA左右。所以对于大电流负载要接一个三极管,起到隔离与电流放大作用。

网友L:
是不是开机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M:
一般是由于开机的时候IO突变引起的。

网友N:
看你是如何操作蜂鸣器的了,和你的驱动方式有关了

网友O:
电流驱动不够 可以改变三极管基极的电阻(用镊子把电阻短路一下试试)

网友P:
io口低电平持续的时间要长一点 有的情况是很短暂的低电平 还没等蜂鸣器反应过来 低电平就过去了

网友Q:
如何区分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如何区分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呢?

我记得引脚个数不一样的,由引脚个数决定的。

网友S:
很有可能是你的电平反了,或者电平持续时间不够。

网友T:
蜂鸣器应该是边沿动作,改变输入波形频率可以改变音调,有用蜂鸣器做音乐盒的,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