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有用过TPS70933的不?EN管脚拉低了怎么输出电压还是3.3V呀?

楼主(2017-10-25):
(无正文)

网友A:
芯片坏了或者是假货!
市场上有一些品牌的LDO 没有EN功能,却冒充TPS70933,就是这表现了

网友B:
排除使用不当或者芯片坏了,就是买到假货了,初期试用一定要买正规代理的,吃过这个好多亏了。

网友C:
估计芯片坏了

楼主:
重新换个焊上试试,是2.27V,这个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换个焊上试试,是2.27V,这个对么?

输入电压多少?负载电流多少?
如果空载输出3.3V,加载就输出2.27V,那就是负载太大了

网友D(2018-07-02):
这个芯片在EN管脚拉低的时候还有1.1V的电压输出,这个问题有遇到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在EN管脚拉低的时候还有1.1V的电压输出,这个问题有遇到过吗

两种可能,一是芯片坏了,二是倒灌过来的电压,就是其他部分传过来的电压
可以完全断开输出脚的连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