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F152C6 GPIO上电状态不正常

楼主(2017-10-25):
各位大神晚上好,我在调试STM8L152C6T6使用PB0输出的时候,一上电在没有初始化的时候,管脚电平会有一个凸起(图1,明显的有一个上升,后来变成0.7V左右),在PB0处加了一个10K下拉电阻,就变成图2了,同样有一个电平被拉高的情况,大约3ms后被电阻拉倒变成0电平,蓝色的是3.3V电源,黄色的是PB0管脚的波形,查看手册管脚在没有配置的时候是浮空输入的,按照这样的话,加下拉电阻应该直接会被拉倒0,现在的情况是加下拉电阻上电后不知为什么会有一个大约0.7V的电平,过了3ms后被拉到0,而且,下拉电阻越小上电后管脚出现的电压越低,10K是0.7V左右,2.5K是0.2V左右,照这样的话,那单片机岂不是在上电后这3mS很危险啊????

楼主:
补个图,是接下拉电阻后的情况

网友A:
1.查看其它引脚有没有此类的情况,配置为低电平输出时候的波形。
2.查看与PB0挨着的IO有没有此类情况,怀疑焊接或者外部电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