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8147和AD8143使用问题交流

楼主:
现在做的项目正在使用这两颗芯片,测试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如下:AD8147驱动器差分输出信号正常,能用示波器测量到,输出波形类似与图1;
当用双绞线连接驱动器和接收器时,信号直流分量还是2.5V,交流分量变小很多,
接收器RGB输出无交流分量只有直流分量,行场同步信号为0

有使用过此芯片的朋友吗?交流一下!

网友A(2017-10-25):
交流分量失真, 可说就是信号完整性问题了.
不知道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试试终端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分量失真, 可说就是信号完整性问题了.
不知道你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试试终端阻抗匹配 ...

型号频率40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