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10-26):
在调试一块z8300的核心板,使用HDMI输出,使用鼠标做输入设备。问题来了,一开始分辨率较低的时候,鼠标和HDMI能正常工作,但是把分辨率调高之后,HDMI和鼠标就不能同时工作了。有HDMI显示就没鼠标,奇怪的是开机进入bios界面,鼠标和HDMI能同时工作,进入系统后,就不能同时工作了,是和分辨率有关吗?

网友A:
不会阿,有些平板电脑就用的z8300,也没见用hdmi的时候不能用鼠标

楼主:
找出问题来了,是HDMI插入时,导致USBhub的工作电源被拉低了,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