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的疑问

楼主(2017-10-26):
如果把电网电压理想化为标准的正弦波进行考虑
它的有效值是220V,峰值时311V
但在它毕竟是按照正弦波进行变化的,会有过零时刻
如果在过零的时刻,岂不是那一瞬间电压为零了吗?
此时没有电压,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吗?

如果是三相电,还好理解,因为三相电压有相位差
不会同时为零
那么我说的这个问题在单相交流电中怎么办呢?

网友A:
用电设备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问题
所以许多设备会整流,滤波,然后在看情况进行变压使用

有些LED灯泡方案采用阻容减压,所以会有工频闪烁.
而采用直流驱动的LED灯泡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设备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问题
所以许多设备会整流,滤波,然后在看情况进行变压使用

真是早啊!还没有看,先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设备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问题
所以许多设备会整流,滤波,然后在看情况进行变压使用

先谢谢你的回答,
我还有如下的理解和追问
首先,你的意思是说,交流电是存在过零时刻,此时刻没有电压的情况,这是真实情况?

再次,很多设备,比如电视机,空调等家用电器,都是把单相220V交流电在用电设备内部整流成直流,之后再共给电器使用,这样就可以获得连续的稳压了,这样理解对吗?就是说电器的最后的工作电压还是直流?

你说句的LED灯的例子就是这个意思吧

谢谢

网友B:
单相交流电机过零时有机械惯量,整流电路有滤波电容缓冲,电压高时存电,低时放电。

网友C:
还以为是高深的疑问,类似宇宙宏观和原子微观的疑问。
任何用电器,需要恒定直流供电的设备,内部都有电源电路,有电感、电容储能。
你这个问题几乎从零开始,有些不好回答呀!还得解释电感电容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答,
我还有如下的理解和追问
首先,你的意思是说,交流电是存在过零时刻,此时刻没有电压的 ...

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

给你的个性签名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的个性签名点赞。

听起来很另类很厉害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