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移位寄存器实现闪灯报错

楼主(2017-10-26):
必须将循环内部的有效数据类型连接至位于循环右侧边框的移位寄存器,或者删除该移位寄存器。怎么理解,按我的理解,图里面移位寄存器分别0101010循环然后对应灯闪

楼主:
知道错误了  其实是延时上错了,, 移位寄存器没有错误  但是我显示错误的时候明明是移位寄存器在提示 不管了,改成这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