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ED驱动电源与2.4G接收控制模块的衔接及设计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10-26):
    LED 2.4G+WiFi无线调光调色温产品,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 灯(不限功率),如 LED球泡灯,LED吸顶灯,LED筒灯,LED灯板等。遥控器可以直接对LED灯进行控制,也支持手机APP发控制信号给WiFi盒子去控制LED灯,可实现自由分组,灵活控制,方便使用。
  LED电源与模块
电源设计注意事项(需特别注意)
1、电源要求
本系统需要恒流或者恒压的电源,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1000*4000)的频率,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会造成LED 灯闪烁,抖动,调制不良等问题。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客户需要自己测式),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反应速度快。(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效果也很好,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效率就高一些)。 一般的电源,负极只有一个,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V-连起来,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 些。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LED-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V-就是最终的地,这样,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在低亮度就会效果较好。
2LED要求(小功率)
    本系统对LEDVF值要求比较严格,要求LED总的正向电压最多只能比电源的输出电压低1V,最好是在0.5V以内。如一个6×1WLED 电路,若LED VF 值为3.0V6颗串联为18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压需在 18.5-19V 之间。若LED VF 值为3.4V6 颗串联为20.4V,则电源的输出空载电 压需在21V-21.5V 之间。电流则根据LED 的额定负载电流给予。
3、模块供电要求(大功率)
由于本模块是2.4G 高频,客户电源提供给本模块的3.3V供电,纹波一定要干净,可能由DC-DC 或者AC-DC 方式实现。例如,外接36W 灯板,提供给灯板的电压可能是DC 110V-140V 的电压,要产生3.3V 的电压提供给模块供电,可由一个开关电源IC 把电源从140V 降压到16V 左右,再从16V 降到3.3Vlayout 的时候不要把降压部分的地大面积接到DC 140V 的地,也就是不要让电流从降压部分过,不会加载大电流到低压部分去, 纹波就比较理想。
4LED驱动要求
本模块鉴于兼容性的需要,不含LED驱动,客户在设计电源和驱动时,尽量让模块远离大电流和开光电源部分的干扰。经验证,模块和电源分开,对于整个电路的可靠性设计是最好的,因为已经把强电和弱点部分的地分开了,这样有利于2.4G 的接收。 2.4G 可调电源,接灯板的时候,客户提供外部恒压电压的大小不一,5W9W12W24W36W 不等,给外部灯板提供的电压可能在12V--140V 不等,这个电源的正极接到灯板的共阳端,COOLWARM 端,由模块出来的信号控制电流大小,调节灯光亮度,对比度。此模块没有LED 的驱动部分,需要客户在电源板上自己做驱动部分,根据功率大小,选择相应的驱动IC,可以给本公司一些MOS,或者开关管的型号,我们给出相应的建议,作为参考,实际的驱动效果,需要在板子上验证。
5、对于灯板提供的电源,要求恒压,功率足够,不要超负荷工作,不然在模块调节的时
候灯板会出现突然闪一下,或者亮度变化不明显等情况,实际按照测试为准。 如有技术问题,本公司会有专业的工程师配合解决,如需调试,请客户提供,电源,灯板。
用户安装注意事项
1.该控制系统一定要按照第二章的要求匹配电源和LED,不可使用电压波动过大的电源和非常规LED;并请注意电源正负极和输出正负极的正确连接,如反接会导致控制器损坏。
2.控制器请勿放在大范围金属区或附近有强电磁波区内使用,否则会严重影响通讯距离。

楼主:
”无线照明控制系统,重在一个“控制”上,首先能够控制,其次,控制的方式是“无线”,总所周知,传统照明因为需要手动控制,或者线路控制,不能达到随心所欲的管理,往往一盏灯出现问题,一整条线路有可能都受到影响,或者灯具的损坏无法及时发现,造成照明故障,这种现象一直困扰照明管理者。而这种新型照明控制系统,由于采用ZigBee无线技术,一方面在控制上面可以实现无线化,另外一方面具备单灯控制,附带电流、电压、功率因数、功耗统计等功能,使照明管理更具人性化与智能化。“

楼主:
注意好这些细节,至少会少走一些弯路!

楼主:
11月,调光调色温方案继续!

楼主(2017-11-30):
谢谢来瞧,祝你好好运!

楼主:
二者的衔接的确很重要!

楼主:
12月末,继续专注LED无极调光方案!

楼主(2018-01-23):
2018,继续专注LED无线调光调色温控制方案!

网友A:
楼主有成品可以生产了吗 。我需要这样的产品 如果可以量产 给我个信息 一起做这个产品 谢谢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单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