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低功耗好像没进去

楼主(2017-10-26):
实验22
我用上面这个程序测试低功耗。
本来程序下进去,有一个指示灯闪。
可是只要一断电,再重新上电,灯就不闪了。
是没进入低功耗还是程序没启动起来?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代码的问题吧?可以参考下原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的问题吧?可以参考下原子的。

有原子的,可是编译通不过。
我用的是网上找的例子。

网友B:
正好也在看这部分,可以一起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也在看这部分,可以一起讨论下。

好的

网友C:
编译通不过,什么提示呢?

网友D:
按复位按键能激活吗

网友D:
如果可以激活,那说明两个问题,可能是欠压进入复位或者就是复位电路不靠谱重新上电不能自主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通不过,什么提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激活,那说明两个问题,可能是欠压进入复位或者就是复位电路不靠谱重新上电不能自主复位。 ...

不能激活

网友E: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那块正点原子的板子,下程序完了以后是正常运行的,重新上电和复位都要等好久才会开始运行,你下别的程序有这样的问题吗,说不定跟我的一样。

网友E:
正点原子为了不断电也能下程序在复位电路上做了一些处理,因为现在没怎么用32所以没有去深究,我就当这是正常现象了,并不是不运行,只是要过好久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那块正点原子的板子,下程序完了以后是正常运行的,重新上电和复位都要等好久才会开始运行 ...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