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教neon问题

楼主(2017-10-26):
最近在imx6上弄neon加速的东西,因为neon有32个64位寄存器,本想着可以加速数据拷贝,但实测下来一直没有memcpy快,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大佬们,麻烦指点,谢谢!

网友A:
用满总线后就提不上去了, C库中的 memcpy 针对每个构架做了优化,里面也是一次load多个word,基本上总线被占满了。
你期望load 64bit,并不见得提高性能,总线上还是会阻塞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