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仿真时总是显示说找不到源文件

楼主(2017-10-26):
使用的是TI LaunchPad开发板,下载程序时候总是弹出这个对话框,程序是网上找的例程,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A:
不要用中文文件名和目录

网友B:
那么多乱码,一看就是中文路径的原因。

网友C:
不能设置中文路径。

网友D:
下载程序文件能够读取吗?

网友E:
IAR好像不能在中文路径安装。

网友C:
全部设置在英文路径里面。

网友D:
源文件是找不到编译代码吗?

网友E:
使用CCS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显示不了文件路径。

网友F:
不要放在中文路径中。

网友G:
换个其他的开发板试试看。

网友:
IAR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F:
现在的路径都是错误的。

网友G:
直接放在C盘根目录下。

网友H:
这个目录找不到了。

网友I:
可以通过BSL下载。

网友J:
看着应该是sourcefile的路径问题

网友H:
楼主的应该放在英文目录下。

网友I:
这个是IAR的问题。

网友J:
汉字识别不出来路径,重新设置。

网友D:
这个是路径的问题。

网友E:
工程文件打开正常吗?

网友K:
应该是识别不出中文。

网友D:
放在其他盘的根目录下。

网友E:
如果工程文件能够打开,说明环境没有问题。

网友K:
IAR不能有中文的路径。

网友D:
使用CCS软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