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在单片机内部跑虚拟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0-26):
RT,在一个扣扣群里看到的,求大神答疑

网友A:
应该是一种操作系统

网友B:
下面这个就是虚拟机的一种
https://bbs.21ic.com/icview-2171654-1-1.html
在一个平台上运行另一个平台的代码

网友C:
使用另一套自己通用的指令的方法,比较常见的就是PLC,可以使用足够资源和速度任何一个或一组芯片实现,用户代码确不用改

网友D:
通俗的例子…就好比中国厨师看英文菜谱做菜……看不懂怎么办,请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虚拟机!

网友E:
简单的自定义指令还是可以的。
ARM里面跑早期的游戏机的也有见过。

网友F(2018-01-22):
keil软件仿真就是在虚拟51或ARM

网友G:
错了吧,是状态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错了吧,是状态机吧

哈哈,这个我还是分得清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我还是分得清的

那么micro python 应算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micro python 应算一个了

对,解释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