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教你黑白电视机改造成示波器

楼主(2017-10-26):
有些工程师是说一台万用表打天下,遇到一点复杂的就束手无策了,这时候你就需要一台示波器了,示波器是一种精密电子仪器,市场价即使是二手货也要好几百,我几天前买了一台二手20M示波器,就花了260块,很多电子工程师望而却步(买不起),我今天教你们用黑白电视机改造一台示波器。
其实黑白电视机并不难找,很多维修店都有,他们用来检测卫星天线用的,我去找他们要了一台(我用120A蓄电池换的)
首先要舍得拆开,拆开后你不要被那密密麻麻的线难倒,首先找到场偏转,然后拆下来,然后通电,你可以看见一条竖线

   然后轻轻扳动偏转线圈90度,使扫描线在x轴上,

然后把后面一个控制扫描速度的变阻器拆掉,然后焊出两条线出来接在外面(一般外面一个调台的变阻器是10k的,可以直接接上)

然后把场偏转的线接出来,到原来接扬声器的地方(功放输出,把扬声器拆掉),然后保留调声音大小的音量变阻器,然后把AV TV转换开关其中连接AV音频输入和功放输入短路

然后现在如果接上信号,你会觉得它波形不准确,因为功放输出有一只电容串联在功放和偏转线圈之间的,电容和线圈形成一个滤波电路,解决办法是把电容拆掉,接上一只电阻(我用的82Ω的电阻),如果不接电阻,就会烧功放,刚刚我自己直接连接,几秒钟后一个1w的电阻就冒烟了,但是没有坏。

然后就是固定了,确认扫描线平了后打一点热熔胶胶固定,因为万一以后想改回来就方便一些

电视机原来的原配的场偏转线就做好绝缘,没用了,现在场偏转线圈接在功放输出上。然后把机壳安装好,如果电视机自身有开关电源,请不要用,它会干扰波形,请用蓄电池,或者用电源适配器,尽量让电源适配器离远点,我没有测量干扰范围。
然后试机

我带了一首歌,我最喜欢的《超级英雄》。然后整机外观和电视机一样,就是功能不同了,这个不适用高频,可以用来测量电视机内部的波形,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A:
这好东西好玩啊  废物利用。。。。。

网友B:
应该用fpga+ad来合成才好吧,估计用STM32内部的2M采样的双AD合成视频输出也行,至少可以加上视波器的常用功能

网友C:
说错了吧,
场偏转拆掉怎么会是一条竖线呢,
凡是修电视机的都知道,场偏转坏了会水平一条亮线

网友C:
另外,示波器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同步触发。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屏幕上的额波形就会乱糟糟一团,根本没法看。
你这里没有实现这个功能。所以还算不上是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吧,
场偏转拆掉怎么会是一条竖线呢,
凡是修电视机的都知道,场偏转坏了会水平一条亮线

那个是原作者的失误,回复中已经改了

网友D:
25年前本人做过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年前本人做过实验。

25年前还没我呢,
不过话说回来,
25年前能买的起电视的都是有钱人,
能有闲钱把电视玩出花样的肯定是土豪。

网友E:
读中学的时候玩过,记得第一次看到磁带机输出的波形非常兴奋,但是没有解决5楼中提到的问题,实用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