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加减法运算电路

楼主(2017-10-26):
图示中的运放加减法运算电路,同相输入端那侧无论加不加+5V,图2中加红框的地方,最终的输出基本都相同,教材上的例子都是不加+5V的电源,直接接地。现在工作中,很多小信号放大电路都是需要+5V的电源,这个加和不加都有道理,具体的作用时什么,求解?

楼主:
经过实际计算,图中仿真电压和计算值是一样的

网友A:
首先,“加不加+5V”结果肯定不一样。

加了那个5V只是给了个偏置而已,你可以将其计入“加法”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加不加+5V”结果肯定不一样。

加了那个5V只是给了个偏置而已,你可以将其计入“加法”中去。

我计算了,加不加+5V在R1处的电压是不一样的,仿真结果也说明问题,但是这不影响运放Vout的值,由于R1处的电压在最后计算运放Vout值的时候影响很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后输出Vout也没有变化。
现在的疑惑是这加不加+5V电源的区别在哪里,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计算了,加不加+5V在R1处的电压是不一样的,仿真结果也说明问题,但是这不影响运放Vout的值,由于R1处 ...

影响小是因为R1和R2分压以及R3相对较大所致,但影响小不等于没影响。

这里具体作用要看电路的具体功能。不过由于运放是单电源供电,可能是出于零电位附近运放特性的考虑——即我前面说的给予一定的正向偏置。

网友B:
表示没有看到加法电路

网友C:
双电源运放(正负电源)可以处理正负输入信号,单电源运放一般只能处理正信号或者负信号。
双电源尤其负电源有点麻烦,电路要处理正负信号又不想用双电源的就可以采用图中的电路进行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没有看到加法电路

R1处有+5V的分压,对于运放同相端不就有两个输入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小是因为R1和R2分压以及R3相对较大所致,但影响小不等于没影响。

这里具体作用要看电路的具体功能。 ...

这个电路是一个压力传感器的放大信号电路,压力传感器检测到压力信号,压力传感器类似一个电桥性质的模型,然后输出两个电压值,有一定差值,然后经过图示的运放电路,得出电压和压力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R1处有+5V的分压,对于运放同相端不就有两个输入电压信号

是有两个电压输入合成不过也不是加法电路呀;
加法电路中理论上对应两个或多个输入电压的和,最多加上一个系数;

网友D:
实际中会考虑到如果外部输入断开的情况需要输出0V,而不希望是一个不稳定的数值,这对于程序判断也是必要的。

网友E:
加和不加vcc这个偏置要看输入信号和运放的种类。有些不是轨到轨运放在单电源供电下,在输入信号很小的时候,输出并不能接近0,(即使是轨到轨,也有一丁点压降的,这根运放内部晶体管压降有关。)这个时候如果电阻R'(图中的R3+R1)就有可能使得输入很小(达不到接近0的输出),或者输出为负(单电源下不能为负),所以这个时候要加偏置vcc。不加偏置时,R'(R1+R3)=4K的时候,vout=-0.22,所以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