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爬锡可靠吗?

楼主(2017-10-26):
-30度低温72小时,70度高温16小时,再震动后,会有3%的不良。户外产品,请帮忙看看这种0603的焊盘批量可靠吗?

网友A:
部分锡有点少,不饱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锡有点少,不饱满

如果经过高低温筛后,产品有保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经过高低温筛后,产品有保障?

不一定。你可以再筛选一轮看看

网友B:
21拍得最清晰的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经过高低温筛后,产品有保障?

你确定失效的是电阻而不是电容?

网友D:
有没分析过不良的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拍得最清晰的照片。

1千元的华为

网友E:
这个是在显微镜上拍的吧

网友F:
户外,不是静止的吗,为啥要震动,又不是用在汽车上。

网友G:
看起来焊盘小了点
尤其是大的那几个电容
但是如果不是用的劣质低温锡膏 回流焊时间温度足够的话这类器件没问题的
不良你定位到了问题点?
可以板子刷几层三防漆 试下

网友H:
这是机贴的吗?怎么看着像手工焊的。
还有焊盘宽度感觉偏小

网友H:
你的这个pcb库长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如果怀疑是封装有问题,可以找个ipc文件看看

网友I:
和丝印没关系,和设计规则制定有关系。还有就是焊接也是门技术活

网友I:
在做高低温试验之前,要保证PCB是干净的,我看楼主的PCB并没有进行清洗。高低温后会有附着物的。

振动试验一部分功能就是检测焊接可靠度的。

网友J:
浸润性不够好,但要说这就是导致问题的原因,证据不够充分。应重点检查、分析故障点的焊接及器件本身,另外批产前应测试焊接工艺和材料。即使之前焊接无问题,但PCB不同,器件可焊性不同等都会导致工艺的些微差异,从而影响到成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