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519系列的UART

楼主(2017-10-26):
最近新弄了一个M0519SD3AE的MCU,在官网下载了BSP里面的例程,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例程中的UART部分一直没有发送和接收到数据,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系列的例程和m051的例程基本没有差别,但是就是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是不是你用的例子不支持这个芯片,代码相同,可能引用的头文件和头文件里面的配置不同。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例程

我在官网下载的这个M0519_Series_BSP_CMSIS_Rev3.00.001,应该就是跟m0519匹配的例程,但是完全没起作用,接收中断一直进不去,,开启的方式和之前的m051是一毛一样,我对比着看了,你有用过这个系列的吗?感觉官方的例程好像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用的例子不支持这个芯片,代码相同,可能引用的头文件和头文件里面的配置不同。 ...

在官网下载的M0519_Series_BSP_CMSIS_Rev3.00.001,应该是匹配的例程,但是好像并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官网下载的这个M0519_Series_BSP_CMSIS_Rev3.00.001,应该就是跟m0519匹配的例程,但是完全没起作用 ...

你找samecode下面的UART_TXR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samecode下面的UART_TXRX

我用的就是这个里面的例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