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10E-EVAL的资料从哪里能下载到

楼主(2017-10-26):
从网上找了Demo程序,烧进Flash之后白屏。求有用的资料。

网友A:
最好到ST官网下
或者www.stm32.com.cn

网友B:
The STM3210E-EVAL evaluation board is a complete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STMicroelectronic's ARM Cortex-M3 core-based STM32F103ZET6 or STM32F103ZGT6 microcontroller. The range of hardware features on the board help you to evaluate all peripherals (LCD, SPI Flash, USART, IrDA, USB, audio, CAN bus, smartcard, MicroSD Card, NOR Flash, NAND Flash, SRAM, temperature sensor, audio DAC and motor control) and develop your own applications.

\n
Extension headers make it easy to connect a daughterboard or wrapping board for your specific application.

Key Features

I2C/SMBus compatible serial interface temperature sensor
RTC with backup battery
64 or 128 Mbit serial Flash, 512 Kx16 SRAM, 512 Mbit or 1 Gbit NAND Flash and 128 Mbit NOR Flash
4 color LEDs
IrDA transceiver
Two RS-232 channels with RTS/CTS handshake support on one channel
CAN 2.0A/B compliant connection
daughterboard
USB 2.0 full speed connection
JTAG and trace debug support
Inductor motor control connector
240x320 TFT color LCD
128 Mbyte MicroSD Card™ or bigger
I2S audio DAC, stereo audio jack
Three 5 V power supply options:
Boot from user Flash, system memory or SRAM
Both A and B type smartcard support
Reset, wakeup, tamper and user buttons
Joystick with 4-direction control and sel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