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SPG玻璃放电管的优缺点分析及选型应用

楼主(2017-10-26):
       SPG玻璃放电管是集陶瓷气体放电管的大浪涌通流能力和半导体放电管的快速响应于一体的防雷元器件,克服了原气体放电管响应速度慢(μs 级)和半导体放电管耐浪涌电流弱的缺点,是 20 世纪末新推出的防雷器件,它兼有陶瓷气体放电管和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的优点:绝缘电阻高、极间电容小(≤0.8pF)、放电电流较大(最大达 3kA)、双向对称性、反应速度快(不存在冲击击穿的滞后现象)、性能稳定可靠、导通后电压较低,此外还有直流击穿电压高(最高达4500V)、体积小、寿命长等优点。其缺点是直流击穿电压分散性较大(± 20% )。按它的 8/20μs 脉冲放电电流 I PP 的大小分为 UNC(3kA) 、 UNB(1kA) 、UNA(500A) 三个系列。
   SPG玻璃放电管的优点:
1、绝缘电阻很大,没有漏电流或漏电流很小;
2、脉冲通流容量(峰值电流)大,分 500A 、1kA 、3kA 三种;
3、具有双向对称特性;
4、级间电容值很小,≤0.8pF;
5、响应速度快,<1ns;
   SPG玻璃放电管的缺点:
1、通流容量较陶瓷气体放电管小得多;
2、击穿电压只有若干特定值;
3、击穿电压分散性较大,为±20% ;
   SPG玻璃放电管在选型时,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1、直流击穿电压 V S 的选取
直流击穿电压 V S 的最小值应大于可能出现的最高电源峰值电压或最
高信号电压的可 1.2 倍以上。
2、冲击放电电流 I PP 的选取
要根据线路上可能出现的最大浪涌电流或需要防护的最大浪涌电流
选择,但只能用在浪涌电流不大于 3kA 的地方。
3、在有可能出现续流的地方(如电源电路)使用时,必须串联限流电
阻或自恢复保险丝,防止玻璃放电管击穿后长时间导通而损坏。
  玻璃放电管的作用:
  玻璃放电管由封装在充满惰性气体的玻 璃管中相隔一定距离的两个电极组成。其电气性能基本上取决于气体种类、气体压力以及电极距离,中间所充的气体主要是氖或氩, 并保持一定压力,电极表面涂以发射剂以减少电子发射能。这些措施使得动作电压可以调整(一般是200伏到几千伏),而且可以保持在一个确定的误差范围内。 当其两端电压低于放电电压时,气体放电管是一个绝缘体(电阻Rohm>100M?)。当其两端电压升高到大于放电电压时,产生弧光放电,气体电离放 电后由高阻抗转为低阻抗, 使其两端电压迅速降低。玻璃放电管受到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9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通过高达千安量级的浪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