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数据,这个如何理解呢?

楼主(2017-10-26):
广播数据,这个如何理解呢?看见无线传输中有广播的说法。。。

网友A:
广播,其实是一种行业内的说法,就是一定格式的数据吧。

网友B:
广播顾名思义,就是谁也可以接收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广播,其实是一种行业内的说法,就是一定格式的数据吧。

应该就是这样的,还是规定的数据格式。

网友D:
广播数据,应该是一种地址或方法,谁都可以接收;
常见的例子:
局域网中的地址(192.168.1.X网段)广播地址就是192.168.1.0;这时同网的主机都会收到数据;
18B20,在发送地址之前的数据,和发送跳过ID之后的数据也属于广播数据

网友E:
所有设备都可以接收到

网友F:
数据广播是利用卫星广播和电视广播的覆盖网或其他独立数据广播通道,采用数字技术传送数据的信息技术和业务的总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广播数据,应该是一种地址或方法,谁都可以接收;
常见的例子:
局域网中的地址(192.168.1.X网段)广播地址 ...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H:
广播广播,就是广而播之,广泛播之

网友I:
利用数字技术传送数据就是广播数据了。

网友J:
没有搞过这方面的知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