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里的define选项里添加宏定义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7-10-26):
mdk里的define选项里添加宏定义的原理是什么呢?这里添加就相当于在文件中定义了吗

网友A:
C语言里面有交代啊,这个很容易理解。

网友B:
是的,相当于全局宏定义了。

网友C: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机理或者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编译器中设置,全局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反正最终都是编译器的事情,编译器全局定义,就不用修改程序了。

网友E:
一般是定义芯片型号的时候,直接在MDK中填写了,这样方便

网友F:
表示没这样用过,一直就是在代码中进行宏定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的,相当于全局宏定义了。

他是如何把这个定义从编译器写到代码中的呢?实现代码中的效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表示没这样用过,一直就是在代码中进行宏定义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I:
都是用来被编译器解析的,
只不过一个是编译器在文件中获取
一个是在编辑框中直接获取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都是用来被编译器解析的,
只不过一个是编译器在文件中获取
一个是在编辑框中直接获取 ...

是的,最终还是编译器解析的。

网友K:
是的,和代码中用#define定义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