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COM口怎么转TTL啊

楼主(2017-10-26):
我是一个画PCB兼职修电路板的,忽然接触到设计这一方面的东西,然后就遇到这事了,COM口电平太高,想把它转成TTL的,中间想加一个小板实现这个功能,但是都会用到什么啊,就电阻和电容就可以了吗?

网友A:
转换芯片呀

网友B:
电平有多高,是232接口?

如果是232或许加三极管和电阻等就可以

网友C:
为啥不说标准做法呢。
标准做法就是用转换芯片,比如最古老的MC1488 MC1489,后来的SN75150,SN75154,还有现在最常用MAX232,MAX3232等.
另外,知道了他们的内部原理,也可以自己 用电容电阻三极管或者光耦来转换,当然自己做的电路的性能怎么也赶不上专用芯片哦。

网友C:
另外,这是一个最初级的问题了,在《接口原理》的课上都学过的。

网友D:
用Max232一类的芯片

网友E:
用TLP621+阻容电路搞过,但是BPS只能到9600